Wince5.0 横屏转竖屏问题

楼主:
用的CPU是Samsung2450,在Wince5.0下面将横屏转为竖屏,按照2440下的方法设置注册表项为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5a
让屏幕旋转90度,但是显示不正常,其中半屏无显示。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注册表里面的只是存放了一些在驱动里面要的参数,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去看驱动,看哪里用到了这个参数,看懂代码然后修改,调整!
----
在OAL 下的initDisplay
         和
            DisplayDriver   看看吧

网友:
切换屏幕旋转模式通过调用 ChangeDisplaySettingsEx 来实现,如:
DEVMODE devmode = {0};
devmode.dmSize = sizeof(DEVMODE);
devmode.dmDisplayOrientation = DMDO_90; //水平模式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NULL, 0, NULL);

取得当前模式的代码如下:
DEVMODE devmode = {0};
devmode.dmSize = sizeof(DEVMODE);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0, CDS_TEST, NULL);
通过 devmode.dmDisplayOrientation 的值可以判断当前模式。

网友:
这应该是改屏的宽(LCD_XSIZE_TFT)和高(LCD_YSIZE_TFT),以及驱动里面的m_nScreenWidth、m_nScreenHeight等相关的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