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普通的io口配成一个时钟啊?

楼主:
如何把一个普通的io口配置成一个时钟啊?假设说配成32k的希望达人指点!

网友:
首先要配置成输出,然后手动拉高和拉低,即每隔1/32k/2(ms)拉高一次,过同样长时间后再拉低一次,依次类推。

网友:
把普通IO口按照频率拉低拉高可以,但是建议使用PWM接口来操作。
普通IO口要有程序不断的拉高拉低,占用系统的时间,且可能不精准,如果设置了PWM,输出就完全由PWM模块来处理,你不再需要程序去干扰。

网友:
普通IO 当成时钟输出,
这个有些牵强!!

首先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的需要? 性能指标??

不管是用拉高 拉低还是PWM,都不太现实,因为这样做,受限于你的主频和对应的操作延时,
首先它们不能很精确,而且IO拉高拉低,非常占用资源,而用PWM,再占空比设置受限,导致你的波形很受限。

当然楼主想这样尝试,还是强烈建议 你一定多用示波器测试下,你模拟的波形,
做到心里有底,

网友:
只能在程序里面 模拟 但不是只是输出 cloc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IO 当成时钟输出,
这个有些牵强!!

首先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的需要? 性能指标??

不管是用拉高 拉低还是PWM,都不太现实,因为这样做,受限于你的主频和对应的操作延时,
首先它们不能很精确,而且IO拉高拉低,非常占用资源,而用PWM,再占空比设置受限,导致你的波形很受限。

当然楼主想这样尝试,还是强烈建议 你一定多用示波器测试下,你模拟的波形,
做到心里有底,

这个说的在理,

网友:
我觉得PWM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使用pwm,但是前提是这个io口是接pwm的
另外也可以用程序拉高拉低,但是不精确,可以用示波器量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