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表决器

楼主:
小弟现在要做一个表决器,用单片机的知识,可是现在无从下手,而且网上也很难搜到相关的东西,群里的各位能否指点一二呢?

网友:
表决器的具体要求?

网友:
解决一下,同时响应多个终端的时候的冲突问题

这个比较郁闷...

其它的问题都不大

网友A:
现在单片机速度都够快,有什么好鱼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单片机速度都够快,有什么好鱼闷啊?

呵呵

同时多路响应,处理这个并发问题,让数据不丢,不堵塞

是很郁闷的,不信你深入想想试试

这个,不只是速度快就能解决

网友:
表决的结果无非是1、同意 2、否决 3、弃权。三个按钮,然后用中断或者扫描,计数求和。把三个结果显示出来。再看看别人的高见。

网友:
想搞多少路表决器的?

网友:
信号是不多

但是,如果几百个点.那就有得搞了

呵呵

而且还有可靠性问题,实时性问题

有得做

网友:
简单,无非若干IO口而已。先设计十个点的,想明白了,再做几百几千的。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