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S 是否只有EBOOT 的板子才能实现?

楼主:
现在想做个MULTI-bin  一步一步的来,先来实现BINFS,但是查来一些资料,看了ms的帮助文档,还是一头雾水。
现在我的板子上是自己写的usbboot。看很多资料都是说什么EBOOT,问下,有是不是要实现BINFS必须要eboot?
有没有哪为大虾不是在eboot下实现了multi-bin的给点指导。

网友A:
都可以,随便什么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随便什么bootloader

多谢,不过还是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改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 楼 luixing67 的回复:都可以,随便什么bootloader
多谢,不过还是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改起啊。

找个现成的bootloader改改

网友C:
最好在EBOOT下面实现,在EBOOT中实现很简单,因为微软在EBOOT中已经为BINFS文件系统做了大部分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EBOOT下面实现,在EBOOT中实现很简单,因为微软在EBOOT中已经为BINFS文件系统做了大部分工作。

没有EBOOT的板子练手啊,不过现在慢慢有点眉目了,准备先把BOOTpart先移植到我的usbboot中。现在我把BOOTPART放到NK中,实现了对nand FLASH 的多fat分区,下步就移到boot中去分binfs。

网友:
顶一下,做过的大虾再不浮出来就只有结帖了

网友:
花了一天时间,终于把BOOTPART移到ADS中了,不过好像还有点问题

网友:
继续加油。。。移植好分区的驱动后。。就分区啊。。分一个BINFS ,,一个FA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