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地读取位图文件显示的问题

楼主:
要求是从本地读取一副位图显示在picture control控件里。因为位图的大小不确定所以应该对图像做些缩放处理。请问用什么方法处理?试过用LoadImage()方法,但是显示的图片一片空白。代码如下:

CRect mainrect;
this->m_BtTouXiang.GetWindowRect(&mainrect);

// imagePath的值是"\Program Files\mobileIM\wt100251\Head\MyHead\wt100251.bmp”
hFBmp = (HBITMAP)LoadImage(0, MyPath,
                          IMAGE_BITMAP, mainrect.Width(), mainrect.Height(),
                          0x0010);

m_BtTouXiang.SetBitmap(hFBmp);
m_BtTouXiang.ShowWindow(SW_HIDE);
m_BtTouXiang.ShowWindow(SW_SHOW);

Invalidate();

网友A:
LoadImage()不支持从本地加载,只能从资源加载

网友B:
哦,昨天用的SHLoadImageFile还是报那个data abort的错。。是头文件的问题吗?头文件导了Aygshell.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昨天用的SHLoadImageFile还是报那个data abort的错。。是头文件的问题吗?头文件导了Aygshell.h

肯定不会是头文件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adImage()不支持从本地加载,只能从资源加载

LoadImage()在windows下可以本地加载图片,在wince中不可以吗?看了下api,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昨天用的SHLoadImageFile还是报那个data abort的错。。是头文件的问题吗?头文件导了Aygshell.h

肯定不会是头文件的问题啊。

=_=那是啥问题,最近我的vc6和vs2005都很奇怪,今天编译的一切正常,关机睡觉起来再编译就不通了,唉,刚学一个月wince那叫一个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adImage()不支持从本地加载,只能从资源加载

LoadImage()在windows下可以本地加载图片,在wince中不可以吗?看了下api,应该可以吧

明确告诉你,CE下的LoadImage只能在资源中加载图片

网友:
显示空白的原因是路径不对(我以为报data abort的错是因为路径不对,结果真的路径不对应该是空白。。。)。报data abort的错是因为图片的尺寸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