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问题 关于AT89C52的RAM和SFR寄存器

楼主:
   学了一段时间单片机,主要是AT89C52   其中遇到了关于AT89C52内部ram和sfr是不是物理相同的部分?或者说地址为80H

到0FFH之间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和 RAM 中  80H到0FFH中的堆栈或数据存贮器是否相同?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在百度查了哈,有几种说法,搞晕了。请知道的朋友们帮忙解决哈,详细些哦

下面还有两个小问

2、AT89C52 程序存贮空间有多大?内部FLASH有多大?
               64K                   8K
   程序存贮空间和内部FLASH不一样吗?怎么我理解为一样的呢?

3  写出90H中所有可能的物理单元?

我的答案: 内部RAM 90H
           P0.0(sfr P0口的地址)
           外部RAM 90H
           内部 ROM 90H
           外部 ROM 90H
参考答案:
            内部 RAM 90H
            P1 口
            P1.0
            程序存贮器中的90H
            外部RAM/IO口的90H单元

          RAM都分内外,ROM怎么不分内外?
          还有P1口? 这个也就是第一个问题? sfr 和 RAM 的区别。、、、

    麻烦朋友帮忙看看解决哈

网友:
2、AT89C52 程序存贮空间有多大?内部FLASH有多大?
  64K 8K
  程序存贮空间和内部FLASH不一样吗?怎么我理解为一样的呢?

FLASH可以重复擦写,一般的ROM不能,貌似S52就只有FLASH没普通ROM,
没用过C52,不过FLASH不是用来BOOTLOAD就是用来当扩展RAM用的

3 写出90H中所有可能的物理单元?

我的答案: 内部RAM 90H
  P0.0(sfr P0口的地址)
  外部RAM 90H
  内部 ROM 90H
  外部 ROM 90H
参考答案:
  内部 RAM 90H
  P1 口
  P1.0
  程序存贮器中的90H
  外部RAM/IO口的90H单元

  RAM都分内外,ROM怎么不分内外?
  还有P1口? 这个也就是第一个问题? sfr 和 RAM 的区别。、、、

ROM看汇编程序是分了内外,不过看一些KEIL C写的项目里都没管这个,估计是现在片外ROM用的少
至于SFR和RAM,用KEIL C的表示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
FLASH和EEPROM的最大区别是FLASH按扇区操作,EEPROM则按字节操作,二者寻址方法不同,存储单元的结构也不同,FLASH的电路结构较简单,同样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低,因而适合用作程序存储器,EEPROM则更多的用作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当然用FLASH做数据存储器也行,但操作比EEPROM麻烦的多,所以更“人性化”的MCU设计会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非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
怎样用S52与A/D和D/A搭配啊?
求教.................做出8路输入与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