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驱动陷入与返回时间

楼主(2010-05-19):
wince6 驱动陷入与返回时间
如题。
wince6 下,在应用层调用驱动开始,到进入驱动开始执行 之间的时间大致多少?
从驱动返回应用层所需时间大致多少?
应用层
WindowCE

网友A:
你可以在调用驱动前写一个可以实现微妙级的定时器,然后在驱动开始和返回前做个软中断,进入中断后即返回到定时器。即可计算出时间了。不过这个时间很短,对程序么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网友B:
不是想得到驱动执行的时间,而是驱动和应用切换的时间消耗。
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C:
你指的切换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D:
那你就开定时器后调用一个不做任何事情直接返回的驱动程序!
没经验值

网友E:
在WriteFile之前调用GetTickCount,在驱动的XXX_Write里也调用GetTickCount,分别打印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