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在线等,呼叫驱动带入CString的问题

楼主:
各位弟兄:
我呼叫驱动这样呼叫的:

typedef  struct  {
        CString DataType;
        CString number_HEX;
}DATA_GETDATA_INFO;
DATA_GETDATA_INFO        GETDATA;

int  pfnGET_Data(CString bs1,CString bs2)
{
        if(hFile_PLC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1;
        GETDATA.DataType=bs1;
        GETDATA.number_HEX=bs2;
        DeviceIoControl(hFile_PLC,  IOCTL_GET_DATA, &GETDATA, sizeof(GETDATA), NULL, 0, NULL, NULL);
        (省略)
}

然后驱动中这样写的:

typedef  struct  {
        CString DataType;
        CString number_HEX;
}DATA_GETDATA_INFO;
DATA_GETDATA_INFO        GETDATA;

bool HPI_IOControl( DWORD context, DWORD code, UCHAR *pInBuffer,
    DWORD inSize,UCHAR *pOutBuffer, DWORD outSize,DWORD *pOutSize   )
{
(省略)
        case  IOCTL_READ_DATA:
                CeSafeCopyMemory(&GETDATA, pInBuffer, sizeof(GETDATA));
                DataType=GETDATA.DataType;
                number_HEX=GETDATA.number_HEX;
(省略)

--------------
这样主程序的bs1,bs2可以正确对应到驱动中的DataType和number_HEX吗?
我总觉得这样怪怪的

各位推我一把吧!! ^^

网友:
手误IOCTL_READ_DATA应该是IOCTL_GET_DATA,贴的时候没整理好请见谅.

带入两个CString到驱动的问题,在线等各位弟兄的协助.
感恩啦)))))

网友A:
如果驱动支持MFC类,值的传入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驱动中,最好不要MFC类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支持MFC类,值的传入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驱动中,最好不要MFC类库

用了mfc类库会有哪些不好,请指教!

网友:
MFC 封装级别太搞了!?  我的理解, 速度是个问题!
--------
或者其他的什么

驱动用用 BYTE  |  unsigned char 不可以吗   非得用CString

网友:
驱动中不要使用MFC。我记得有个ce::w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