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an在短距离下可以正常收发,但长距离只能收不能发,是不是说明硬件问题

楼主:
如果can在短距离下可以正常收发,但长距离只能收不能发,是不是说明硬件问题。
将长线改短线后程序能恢复。

不同的can设备板,可以收发,当然长距离会导致大量的错误帧。

网友:
可能是发射电路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A:
can通讯都是有标准的,不同的波特率最大通讯距离都是确定的。
你说的长与短具体是多少?
所谓的不能收发具体怎么不能收发,问的太笼统。

不同的can设备板,可以收发,当然长距离会导致大量的错误帧。这是什么意思?只要设备有can接口就可以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通讯都是有标准的,不同的波特率最大通讯距离都是确定的。
你说的长与短具体是多少?
所谓的不能收发具体怎么不能收发,问的太笼统。

不同的can设备板,可以收发,当然长距离会导致大量的错误帧。这是什么意思?只要设备有can接口就可以通讯的。
跟着大犇学习,呵呵…

网友:
简单的说,
一个can网络上有3个不同的can设备
长距离下,另外两个都能收发
就一个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