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帧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关于485通讯帧同步的问题
RS485一主多从通讯,现在的帧格式为:
帧头-地址-数据-数据-数据-帧尾 共6个字节。
目前试验表明,这个格式能工作。但是,我比较担心,因为3个数据字节的内容是随机的,如果其中一个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里的某个字节与帧头字节相同的话,会不会造成其他从机的误动作,从而导致总线瘫痪?
我现在的从机帧同步方式为
while(ReceiveByte()!=Frame_Start);//寻找帧头
//接下来判断地址字节,与自己地址不符合的话丢弃此帧...

数据
通讯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询问+应答的方式处理,即一切通信都是在:上位机发命令,下位机再回答的方式。没有命令,下位机就不会发数据给上位机。这样就不会出现你担心的问题了。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回复。
目前采用的就是询问+应答的方式。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从机应答的数据量比较大,而且数据域的内容随机。如果把应答应该回传的数据分成若干个小部分,则效率非常低下。一次性以应答的方式往主机返回大量的数据还是存在“使其他从机误判断帧头的问题”。我准备用帧头+帧尾+地址的方式来做帧判断,这样误判的几率尽可能降低,至少在保证数据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误判率。

网友C:
这就是LZ你传输协议考虑的问题
如果数据的内容可能与帧头相同,从软件实现方面考虑接收到帧头后,直接接收内容不用判断。最好再加一个CRC,用于判断数据是否出错,出错则丢掉。

网友D:
肯定会有这个问题存在,下位机多几台的话。我用MODBUS_RTU就有这个问题(原来的下位机程序的帧间隔判断没处理好)
如果是你自己定的协议,不要只用一个字节的帧头,很不可靠。建议采用连续接收多少个相同字节(比如至少5个FF,HART协议就是这样的),这种方式比较可靠,处理也简单。

网友E:
还是采用通用的协议吧,例如MODBUS。自己编的还是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到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