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GTM900B GPRS模块调试问题

楼主:
调GPRS模块调了一周多啦,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还是不行,到这里来请求高手解答。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的是GTM900B模块用在S3C2440A的ARM上,用的串口0与之通信,模块在ARM板上可以打开,接上SIM卡上也可以打入电话,用WINCE下的串口调试助手在打入这个电话时还能在串口显示RING的字样,但输入AT指令,要么显示ERROR,要么不返回。模块与PC连接运行AT指令没有问题,板子的串口与PC对接通信也没有问题。
我现在怀疑要么是串口驱动的问题,要么是硬件设计的连线是否有问题,找模块的技术支持也不能给好的解答,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所以来这里请教,谢谢啦!

网友:
没有正确输入AT命令

检查串口波特率等相应的配置

如果还不行,只能去检查驱动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