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又有错误了,请教怎么改啊?

楼主:
我直接按步骤建立的 OS ,没做修改直接编译,出错,错误还真多,高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错误,帮我改改。
BUILD: [00:0000000524:PROGC ] Building COMPILE Pass in C:\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Touch\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534:PROGC ] Compiling .\s3c2440a_touch.cpp
BUILD: [00:0000000547:PROGC ] Building COMPILE Pass in C:\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Wavedev\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557:PROGC ] Compiling .\devctxt.cpp
BUILD: [01:0000000561:PROGC ] Compiling .\hwctxt.cpp
BUILD: [01:0000000565: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09)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constant'
BUILD: [01:0000000566: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09)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constant'
BUILD: [01:0000000567: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09)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constant'
BUILD: [01:0000000568: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13)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BUILD: [01:0000000569: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9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BUILD: [01:0000000570: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90)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BUILD: [01:0000000571: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ddk\inc\oaldma.h(29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BUILD: [01:0000000572:PROGC ] Compiling .\i2s.cpp

我按照提示的路径打开那个文件,提示指定的位置,没有像提示的那种 什么missing 错误啊,再说,我也从没改过那些东西。

网友:
我用的VS2005 +CE6.0
下面是我按照错误提示找到的那个文件 的209-203
//This function get current active or queued DMA transfer status
typedef enum _DMA_STATUS {
    DMA_TRANSFER_COMPLETE = 0 ,
    DMA_TRANSFER_IN_PROGRESS,
    DMA_TRANSFER_IN_QUEUE,
    DMA_TRANSFER_COMPLETE_WITH_ERROR,
    DMA_TRANSFER_COMPLETE_WITH_CANCELED,
} DMA_STATUS_CODE, *PDMA_STATUS_CODE ;

网友:
怎么没人呢?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人呢?再顶下。

网友:
这是public下面的文件,不可能出错的,lz还是检查一下CE6安装是否有问题?建立工程是否有问题?

网友:
Public目录下的文件一般是不需要重新编译的。

另外,楼主有打升级补丁吗?会不会是升级补丁造成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的是5.0,PB的Build OS下:
Sysgen :
若只是添加删除Catlog item,则只需要Sysgen,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用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Build and Sysgen :
此命令重新编译一些标准的Windows CE组件。这些组件在Platform Builder安装时已经以编译的形式存在,除非开发者修改了在PUBLIC或PRIVATE目录树下的微软源代码,否则没有必要重新编译这些组件。
其实平时我们用make run image 就可以了,同时结合着copy files to release item就可以了

不要怀疑微软的问软的问题,也就是如果问题指示的是不是你自已写的文件,肯定是你哪儿操作错了,微软的公共文件原则上不会有错的。。。

网友:
建议按照开发板给的pdf从新看一遍那里疏忽了,用6.0的话就看你的补丁是否打好了,还有工程文件最好是放在ce目录下吧。

网友:
肯定是差什么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0,PB的Build OS下:
Sysgen :
若只是添加删除Catlog item,则只需要Sysgen,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用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Build and Sysgen :
此命令重新编译一些标准的Windows CE组件。这些组件在Platform Builder安装时已经以编译的形式存在,除非开发者修改了在PUBLIC或PRIVATE目录树下的微软源代码,否则……

我按照你的方法,使用Sysgen 编译,可又出现了新问题,哎,真是郁闷啊。
ERROR: Res2Res: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Res2Res: Error adding resources (110)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res2res' : return code '0x6e'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组件中我明明选择了ATL 那一选项,可还是有这问题。

网友:
ERROR: Res2Res: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出现过和楼主类似的错误,头天还编译好好的工程,第二天再编译就出现了错误。而且新建一个工程,按照向导一步步来,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出现同样的错误。后来重新安装了系统和PB才好了。
想了一下原因,是因为我有次在编译的过程中停止了编译。关闭计算机出现了错误,估计是有些环境状态没有回到正确的值。

网友:
结贴了,呵呵,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
问重装了系统,没打上CE 6.0 R3 补丁,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