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讨论干扰的问题
最近在写论文。有如下问题大家来讨论:
估算系统精度时,AD转换的误差可否估算?
AD转换误差除了参考电压的误差和量化误差外,还要考虑些什么因素?
论文

网友A:
外界环境干扰

网友B:
AD转换器除了量化误差,其本身好像还有其他的误差吧,比如线性误差之类的.
用一个标准的3角波来比对输入模拟信号和输出数字信号的区别,应该可以得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