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低阻抗路径,请高手解疑具体点最好说详细点

楼主(2009-09-06):
什么是低阻抗路径,请高手解疑具体点最好说详细点
什么是低阻抗路径,请高手解疑具体点最好说详细点
最好

网友A:
打个比喻吧,不知道够不够形象。
一条河流有两个出口,一个宽,一个窄,宽的那个水流肯定多些。
把低阻抗路径想象成宽的渠道,通过的电流或者信号就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