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打印的问题

楼主:
我用EVC新建了个单文档带打印功能的工程。想实现直接打印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直接按一下打印按钮就可以打印了,不弹出设置的对话框。代码如下。。。

// documentView.cpp : implementation of the CDocumentView class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document.h"

#include "documentDoc.h"
#include "documentView.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CDocumentView

IMPLEMENT_DYNCREATE(CDocumentView, CEditView)

BEGIN_MESSAGE_MAP(CDocumentView, CEditView)
        //{{AFX_MSG_MAP(CDocumentView)
                // NOTE - the Class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mapping macros here.
                //    DO NOT EDIT what you see in these blocks of generated code!
        //}}AFX_MSG_MAP
        // Standard printing commands
        ON_COMMAND(ID_FILE_PRINT, CEditView::OnFilePrint)
END_MESSAGE_MAP()

/////////////////////////////////////////////////////////////////////////////
// CDocumentView construction/destruction

CDocumentView::CDocumentView()
{
        // TODO: add construction code here

}

CDocumentView::~CDocumentView()
{
}

BOOL CDocumentView::PreCreateWindow(CREATESTRUCT& cs)
{
        // TODO: Modify the Window class or styles here by modifying
        //  the CREATESTRUCT cs

        BOOL bPreCreated = CEditView::PreCreateWindow(cs);
        cs.style &= ~(ES_AUTOHSCROLL|WS_HSCROLL);        // Enable word-wrapping

        return bPreCreated;
}

/////////////////////////////////////////////////////////////////////////////
// CDocumentView drawing

void CDocumentView::OnDraw(CDC* pDC)
{
        CDocumentDoc* pDoc = GetDocument();
        ASSERT_VALID(pDoc);

        // TODO: add draw code for native data here
}

/////////////////////////////////////////////////////////////////////////////
// CDocumentView printing

BOOL CDocumentView::OnPreparePrinting(CPrintInfo* pInfo)
{
        // default CEditView_WCE preparation
        [color=#FF0000]pInfo->m_bDirect=TRUE;[/color]
        return DoPreparePrinting(pInfo);
}

void CDocumentView::OnBeginPrinting(CDC* pDC, CPrintInfo* pInfo)
{
        // Default CEditView_WCE begin printing.
        CEditView::OnBeginPrinting(pDC, pInfo);
}

void CDocumentView::OnEndPrinting(CDC* pDC, CPrintInfo* pInfo)
{
        // Default CEditView_WCE end printing
        CEditView::OnEndPrinting(pDC, pInfo);
}

/////////////////////////////////////////////////////////////////////////////
// CDocumentView diagnostics

#ifdef _DEBUG
void CDocumentView::AssertValid() const
{
        CEditView::AssertValid();
}

void CDocumentView::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
        CEditView::Dump(dc);
}

CDocumentDoc* CDocumentView::GetDocument() // non-debug version is inline
{
        ASSERT(m_pDocument->IsKindOf(RUNTIME_CLASS(CDocumentDoc)));
        return (CDocumentDoc*)m_pDocument;
}
#endif //_DEBUG

/////////////////////////////////////////////////////////////////////////////
// CDocumentView message handlers

但是老是提示
D:\test\document\documentView.cpp(73) : error C2039: 'm_bDirect' : is not a member of 'CPrintInfo'

请问是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大家栏

网友:
从 MFC 3.0 升级到 8.0 后不受支持的 eVC 类的列表

CPrintInfo Members

evc不支持CPrintInfo 的成员

网友:
哪要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你在这个函数中自己加一个可控的全局变量吧

BOOL CDocumentView::OnPreparePrinting(CPrintInfo* pInfo)
{
    // default CEditView_WCE preparation
    pInfo->m_bDirect=TRUE;替换掉它
    return DoPreparePrinting(pInfo);
}

网友:
帮助文档上说
Remarks

MFC for Windows CE does not support the following data members of the CPrintInfo class:

CPrintInfo:: m_bDocObject
CPrintInfo:: m_bPreview
CPrintInfo:: m_bDirect
CPrintInfo:: m_nNumPreviewPages
CPrintInfo:: m_nOffsetPage
CPrintInfo:: m_dwFlags
Requirements

  Windows CE versions: 2.10 and later
  Header file: Declared in Afxext.h

网友:
CPrintInfo::m_bDirect

说明:
如果要省略Print对话框直接进行打印,则框架将此成员设置为TRUE;否则将其设置为FALSE。当应用程序从外壳进行打印,或打印是通过使用ID_FILE_PRINT_DIRECT命令ID进行时,通常Print对话框是被忽略的。
通常来说,你不会改变这个成员,但如果你要改变它,则在你的CView::OnPreparePrinting重载中调用CView::DoPreparePrinting之前改变它。

不行你直接把那句代码注释掉试试看

网友:
那句代码是我加上去的。去掉了是能打印,但是会出现Print对话框。

网友:
EVC是不支持这个数据成员把,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void CMyDialog::Print()
{
    CDC dc;
    CPrintDialog printDlg(FALSE);

    if (printDlg.DoModal() == IDCANCEL)     // Get printer settings from user
        return;

    dc.Attach(printDlg.GetPrinterDC());     // Get and attach a printer DC
    dc.m_bPrinting = TRUE;

    CString strTitle;                       // Get the application title
    strTitle.LoadString(AFX_IDS_APP_TITLE);

    DOCINFO di;                             // Initialise print document details
    ::ZeroMemory (&di, sizeof (DOCINFO));
    di.cbSize = sizeof (DOCINFO);
    di.lpszDocName = strTitle;

    BOOL bPrintingOK = dc.StartDoc(&di);    // Begin a new print job

    // Get the printing extents and store in the m_rectDraw field of a
    // CPrintInfo object
    CPrintInfo Info;
    Info.m_rectDraw.SetRect(0,0,
                            dc.GetDeviceCaps(HORZRES),
                            dc.GetDeviceCaps(VERTRES));

    OnBeginPrinting(&dc, &Info);            // Call your "Init printing" function
    for (UINT page = Info.GetMinPage();
         page <= Info.GetMaxPage() && bPrintingOK;
         page++)
    {
        dc.StartPage();                     // begin new page
        Info.m_nCurPage = page;
        OnPrint(&dc, &Info);                // Call your "Print page" function
        bPrintingOK = (dc.EndPage() > 0);   // end page
    }
    OnEndPrinting(&dc, &Info);              // Call your "Clean up" function

    if (bPrintingOK)
        dc.EndDoc();                        // end a print job
    else
        dc.AbortDoc();                      // abort job.

    dc.DeleteDC();                          // delete the printer 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