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自动数据库EDB的使用问题

楼主:
俺手头上有个WinCE Mobile 6.0的EDB例程(Mobile 6.0的SDK在VS2005上编译通过),在Mobile 6.0的模拟器中可以运行;

然后直接复制到自己的2440上(跑WinCE5.0),刚开始使用2440编译出来的wince5.0sdk在VS2005中编译不过,后来定制WINCE平台时没有勾选EDB和的数据库支持: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Database Support项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EDB Database Engine项

重新Sysgen,然后生成新的SDK并安装,在VS2005中编译没有问题,同时也把加入数据库和EDB组件的最新镜像烧录到了开发板,

但是下载EDB例程还是运行不了,提示说“缺少组件”和啥的...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06/10/f97c76ed-4f1d-47fd-befb-af34fcf97081.html?seed=474121271&r=59570555#r_59570555

这个帖子和俺的症状一样,最后也是是定制WINCE平台时没有勾选EDB的支持,重新做了个支持EDB的SDK就好了,但是为啥俺的不行?

网友:
是不是那个.NET Compact Framework组件的缘故?

俺在设置导出SDK时,在SDK Wizard中的第二步中.NET Compact Framework为灰色,不可选,是不是这里不是有原因阿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有两处地方
1,一个是“vs2005下远程部署的奇怪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06/19/75b1c8cd-d2d6-4ae5-bf4e-b313812a7d69.html

2.CE系统订制时,要加入数据库支持和EDB数据库引擎,.NET Compact Framework组件也要选上(至少俺的是这样),到处新的SDK并更新S3C2440开发板上的镜像;

这样,EDB的数据库例程就可以在俺的S3C2440开发板上运行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