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串口失败 为什么呢?

楼主:
VS08下编的win32程序 打开串口 失败为什么呢?
建的是STANDARDSDK MIPSII平台设备的  程序放入设备中,设备串口和电脑PC机相连
运行后,发现程序 打开串口失败?
有哪几种原因呢?驱动方面有问题?是不是驱动方面对串口的配置不对呢?还是怎么呢? 我不懂驱动
void SendData(HDC hdc,LPCSTR buffer)
{
    HANDLE hcom;
        COMMCONFIG                cc;
        DCB             dcb;
        DWORD           pt;
        RECT rect={20,20,60,60};
        hcom=CreateFile(L"COM1:",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0,NULL,OPEN_EXISTING,NULL,NULL);
        if(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DrawText(hdc,L"fail",5,&rect,DT_CENTER);
                return;
        }
        GetCommState(hcom,&dcb);
    dcb.BaudRate=CBR_9600;
        dcb.fBinary=TRUE;
        dcb.fParity=FALSE;
        dcb.ByteSize=8;
        dcb.Parity=NOPARITY;
        dcb.StopBits=ONESTOPBIT;
        dcb.fRtsControl=RTS_CONTROL_ENABLE;
        dcb.fDtrControl=DTR_CONTROL_ENABLE;
        SetCommState(hcom,&cc.dcb);
        WriteFile(hcom,buffer,2,&pt,&ov);
}

是不是也要在驱动中,把串口配置名为 COM1呢  (设备中共有两个串口)

网友:
“是不是也要在驱动中,把串口配置名为 COM1呢”
那你串口驱动中,注册表Prefix设置不是这个COM?
不会吧。
打开串口用:
HANDLE hCom = CreateFile(L"COM1:",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NULL,OPEN_EXISTING,0,NULL);
就可以了。
你的设备是不是没有这个串口,或者被占用了呢。

网友A:
模拟器上没有串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没有串口吧?

CE5是没有

CE6的模拟器,可以使用PC上的串口

网友B:
需要在注册表中将串口配置名为 COM1

网友:
楼主,COM1不行,要不要试试COM2,COM3 ?

网友C:
com被占用了吧,或者com口没有选定index

网友:
········
俺喜欢真机测试
不行就看驱动呗。呵呵

网友D:
先找个串口调试程序(设备端的,网上很多),测一下是不是串口或串口号有问题。先重启设备再进行测试,避免串口已被打开没有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找个串口调试程序(设备端的,网上很多),测一下是不是串口或串口号有问题。先重启设备再进行测试,避免串口已被打开没有关闭。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注册表中将串口配置名为 COM1

想问下 在注册表中怎么配置? 是指的 驱动程序中的注册表配置吗 驱动不是我做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
俺喜欢真机测试
不行就看驱动呗。呵呵

问题是驱动我看不懂哦  驱动中相应的注册表配置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也找下驱动中的 看是不是配置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被占用了吧,或者com口没有选定index

怎么选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om被占用了吧,或者com口没有选定index

怎么选定呢?

能不能这样做,先找个别人的程序,看能否打开串口,如果板卡串口的硬件或驱动本身就有问题.

那就太不值了.

网友:
要看看你当前到底是对应哪个串口了,不是说com1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om被占用了吧,或者com口没有选定index

怎么选定呢?

能不能这样做,先找个别人的程序,看能否打开串口,如果板卡串口的硬件或驱动本身就有问题.

那就太不值了.

是啊 我试了 别人的程序能够打开串口 并且发送数据
为什么我上面的语句就打不开呢 语句是一样的 驱动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需要配置模拟器上的串口

网友:
结贴了
忽略了 CE是不支持重叠方式的 WriteFile(hcom,buffer,2,&pt,NULL);最后一个参数应该为NULL

代码如下:供大家参考  谢谢各位
void SendData(LPCSTR buffer,int count)
{
        HANDLE hComm=INVALID_HANDLE_VALUE;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RECT rect={20,20,60,60};
        hComm=CreateFile(_T("COM1:"),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0,0,OPEN_EXISTING,0,0);
        if(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DrawText(hdc,L"open com fail",14,&rect,DT_CENTER);
                return;
        }
        GetCommState(hComm,&dcb);
        dcb.BaudRate=CBR_9600;
        dcb.fBinary=TRUE;
        dcb.fParity=FALSE;
        dcb.ByteSize=8;
        dcb.Parity=NOPARITY;
        dcb.StopBits=ONESTOPBIT;
        dcb.fRtsControl=0;
        dcb.fDtrControl=0;
        SetCommMask(hComm,EV_RXCHAR);
        SetupComm(hComm,16384,16384);

        SetCommState(hcom,&cc.dcb);
        PurgeComm(h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WriteFile(hComm,buffer,count,&pt,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