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求助------5!

楼主:
这个问题非常基础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在画原理图时,大部分需要自己画芯片,一些主要的芯片,库里面总是没有

在画芯片时,关于芯片引脚习惯上都是定义成什么?

我看芯片引脚有:3 state、Bidirectional 、 Input 、Open Collector
             Open Emitter 、 output 、passive 、power
其中3 state、 Input 、 output 、power都很好理解
可是:Bidirectional 、Open Collector
     Open Emitter 、passive 这几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画的原理图芯片引脚都是用的passive

大家习惯用的是哪个?

我想原理图应该对这个没什么严格要求(如果不是仿真的话)

网友:
Bidirectional 双向数据口,比如数据有进有出的DATA线
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内部的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没有接任何东西
Open Emitter 射级开路,同上
passive 被动式的的管脚,就是没有固定的type,比如电阻的管脚
这些具体用哪个要看器件管脚的功能,如果随便用仿真会有问题,在原理图DRC的时候也会有警告,比如两个out接到一起就会产生警告,不过可以自己调整,还有在layout的时候建立约束也会有问题(比如在allegro中如果两个管脚都是passive那就不能建立pin pair)

网友:
因为有个不同芯片与芯片连接,DRC检查时用--管脚类型是用于这种连接, bidirectional (双向的),OpenCollector:集电极开路引脚。 Passive:无源引脚。 HiZ:高阻引脚 OpenEmitter:发射极开路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