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层交换机上开发snmp

楼主:
现有一个二层交换机,需要开发snmp功能,请高手介绍下开发流程,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帮忙啊 各位

网友:
是不是snmp开发只需要开发代理端,那管理端如何实现呢?还是有什么工具?

网友:
帮你顶下,虽然我也不知道。
这么冷清,知道的人都没空哦

网友:
网上有开源的SNMP源码,叫net-snmp的,可用在嵌入式上,
它还有工具将MIB转化成.c和.h文件的源码框架.

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没有网管软件,可先用MibBrowser调试.

这些网上都能找得到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MIB是从哪里获得的?网上也有吗?

网友:
现在有很多概念还是很模糊,snmp开发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通过一个网管软件可以控制agent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网友:
目前大多数的网管都用的SNMP,
在设备上运行的AGENT,一般就是嵌入式的程序.

我们通常说的网管软件就是指面向用户的,可安装在普通PC上的软件,通常用JAVA编写.

网管软件与嵌入式之间的交互就是通过SNMP协议进行的.
其实很好理解的,网管软件向嵌入式软件发出SET(写),或(GET)的操作,由嵌入式软件响应,返给网管软件相应的操作结果.

MIB是开发人员自己写的,说得通俗点,它就是说明要管理设备的哪些属性,如以太网端口的全/半双工,自协商使能与否等,
不同的设备要管理不同的属性.对于网桥,好像是有RFC的文档,规定了设备要实现实现哪些MIB.但对于实际的设备来讲,它都需要有自己的一些私有的MIB

网友:
多谢指点。
在交换机上开发snmp,是不是就不用管管理端了,管理端都是通过一些已有的网管软件来管理agent吗?只要实现agent就行了?根据需要写MIB,以实现需要管理的功能?然后转换成.c .h?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管理端的软件和交换机上的软件配套使用的.光实现交换机上的软件,没有管理端的软件,那对于用户来讲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但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讲,你所要做的也就是agent的软件就行了.
这里转化成的.c.h都只是框架,具体的实现就是开发人员所要加的代码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
还有几个问题:

1.私有mib怎么实现?有没有什么工具?根据什么去写?
2.我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网管软件管理交换机了(获得系统的location,contact,运行时间以及对端口进行使能等),不知道还要实现什么功能?有没有什么标准参考的?

网上找了很久,好像做的人很少,实在没辙了。

网友:
mib的实现你就去参考别人的写法就行了,那语法好像是asn.1吧,反正是照着别人的依样画葫芦就行了。我也好久没碰这东西了。

至于功能,至少要有很多的统计吧,收发包,错包等等。好像跟以太网相关的标准是rfc3635吧。

私有MIB的功能其实跟命令行功能很像的,只不过一个是命令上终端上实现,一个通过SNMP实现的,都是提供给用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