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7触摸屏驱动及触摸IC接口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windows7支持哪些接口的触摸屏芯片,usb、I2C、spi还是PS2?
另外,对于多点触摸,windows需要从触摸屏控制芯片得到哪些数据以及数据格式?

以前的单点触摸,触摸屏芯片只要送坐标给系统就可以了,跟鼠标一样,不知道多点触摸跟普通的有何不同。
请了解的达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win7 貌似支持 ps2, usb, i2c, spi...

网友:
ps2,spi,i2c,i2s
多点触摸可以多人互动式操作

网友:
可能是定位更精确,更人性化吧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想采用的一款触摸IC,只有I2C接口,不知道WINDOWS7能不能支持,我想应该能支持吧,问题是,windows7不像嵌入式系统,可以自己配置,那,要怎样做,系统才能识别出I2C接口出来的数据就是坐标?
另外,这款触摸屏控制芯片,只发送了坐标,不知道windows7支持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一些手势动作,比如旋转,是否要在驱动中自己实现,还是系统已经支持了?

网友:
像这样的涉及到操作系统内部细节的问题,是不是要直接问微软?
找了一下,没有发现微软哪个文档有讲这个,唉~

网友:
windows不需要触摸屏支持。
一般是用一个单片机或者什么小cpu,接收触摸板的输入,然后通过串口、PS/2、USB等接口,模拟鼠标输入,产生LBUTTON_DOWN,MouseMove等事件。

网友:
windows7的触摸是基于HDI接口的。即你的触摸IC需要提供HDI接口,并且微软给他了个规范,微软网站上有相关的文档。你的触摸屏的firmware设计要符合这个规范。

网友:
MSDN上有传WIN7 触摸相关技术文档,包括触摸屏、HID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