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AX232怎么应用到串行通信里面,波特率怎么设?

楼主:
我在做一个银行排队系统,要用到双机通信,谁知道MAX232在里面怎么用,波特率怎么设置,

网友:
网上有很多MAX232的经典应用,你搜索一下。你最好能列出具体的问题,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A:
MAX232只是电平转换,波特率与它无关

网友:
波特率是在单片机内设置的,通用的是9600bit/S,用得是定时器的方式2,TH0=FDH,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MAX232哪里涉及到波特率啊,是设CPU的波特率真

网友:
对这个也不太了解,呵呵,祝好运~~

网友:
  MAX232只是RS232电平转换器,波特率肯定是在MCU的软件里设置了。不过,MAX232应该是有个最高速度限制,一般MCU的串口波特率都在100Kbps以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上的正解。

MAX232的中文名字也就是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
串口通讯的设置及协议当然都是单片机(MCU)来处理的。

用MAX232要考虑的就是转换速率的问题,如果波特率过大,频率过快,MAX232可能响应不过来。

网友:
就是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那么为何我们下载时候不用设置波特率,就是设置了也没有用的呢

网友:
有的单片机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支持波特率自动识别,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只要在正常波特率范围内都可以通信

网友:
波特率的设置应该是通过MCU来设置的。你先选定定时计数器的方式,然后用波特率计算的软件把你所用的晶振频率和所想要的波特率输入,自然就算出串口中断计数器所应该设定的初值。

网友:
电平转换和隔离保护 不需要设置波特率

网友:
我们要理解这位仁兄,不知道MAX232是什么

网友:
MAX232只是RS232电平转换器  我只知道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232只是电平转换,波特率与它无关

d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232哪里涉及到波特率啊,是设CPU的波特率真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