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画出音标,但个别音标显示一个个小框框,添加字体后出问题,请高手进来赐教

楼主:
我从数据库中读取相应的音标数据,用DrawText画,一些音标可以画出,但大部分音标画不出,我怀疑系统部支持个别音标的显示,就去网上找了Kingsoft的音标字体使用AddFontResource添加后,修改LOGFONT属性来画,结果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代码如下:
        AddFontResource(_T("\\Storage Card\\Ksphonet.ttf"));  //返回为非0的值,所以应该是导入成功的。

        ::SendMessage( HWND_BROADCAST, WM_FONTCHANGE, 0, 0);//返回TRUE,也应该没问题吧。
————————————————————————————————————————————————————-
//下面是我使用时的代码:
        LOGFONT lf=
                {
                        28,
                        0,
                        0,
                        0,
                        FW_NORMAL,
                        0,
                        0,
                        0,
                        DEFAULT_CHARSET,
                        0,
                        0,
                        0,
                        0,
                        _T("Kingsoft Phonetic Plain")
                };
                HFONT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
                HFONT hfontold  = (HFONT)SelectObject(hdc,hFont);
                MeanLine(i);
                DrawText(hdc,saveChar , -1, &textRect, DT_LEFT|DT_EDITCONTROL|DT_WORDBREAK|DT_NOPREFIX);
                RemoveFontResource(_T("\\Storage Card\\Ksphonet.ttf"));
——————————————————————————————————————————————————————
就这些,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求高手赐教啊。。。急着想解决

网友:
去字库中看看显示不正确的,分析原因

网友:
能画出一部分?如果存在可以画的光标,那全部的差不多都可以画,现在的问题应该在程序上…

网友:
我自己已经解决啦。哈哈。不是程序问题,是字库的问题。KINGSOFT的那个音标字库不行。还是自己解决了。谢谢大家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