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 LC6311拨号问题

楼主:
Jan  1 00:23:30 blackfin daemon.notice pppd[324]: pppd 2.4.4 started by root, uid 0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abort on (BUSY)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abort on (NO CARRIER)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abort on (ERROR)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abort on (+CME ERROR: 100)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send (AT+CGDCONT=1,"IP","CMNET"^M)
Jan  1 00:23:31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expect (OK)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M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OK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 got it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send (AT+CGEQREQ=1,2,128,128,64,64,0,0,"0E0","0E0",,0,0^M)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expect (OK)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M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M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OK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 got it
Jan  1 00:23:39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send (ATD*98*1#^M)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timeout set to 20 seconds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expect (CONNECT)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M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M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CONNECT
Jan  1 00:23:40 blackfin local2.info chat[326]:  -- got it
Jan  1 00:23:40 blackfin user.info syslog: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Jan  1 00:23:40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using channel 4
Jan  1 00:23:40 blackfin user.info syslog: Using interface ppp0
Jan  1 00:23:40 blackfin user.notice syslog: Connect: ppp0 <--> /dev/ttyBF0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warn syslog: Warning - secret file /etc/ppp/pap-secrets has world and/or group access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LCP ConfReq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rcvd [LCP ConfReq id=0x0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No auth is possible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LCP ConfRej id=0x0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rcvd [LCP ConfAck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rcvd [LCP ConfReq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LCP ConfAck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CCP ConfReq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rcvd [LCP ProtRej id=0x2 80 fd 01 0100 0c 1a 04 78 00 18 04 78 00]
Jan  1 00:23:4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Protocol-Reject for 'Compression Control Protocol' (0x80fd) received
Jan  1 00:23:44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
Jan  1 00:23:47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3:50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3:53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3:56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3:59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4:02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4:05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4:08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VJ 0f 01> ]
Jan  1 00:24:11 blackfin user.warn syslog: IPCP: timeout sending Config-Requests
Jan  1 00:24:11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LCP TermReq id=0x2 "No networkprotocols running"]
Jan  1 00:24:14 blackfin user.debug syslog: sent [LCP TermReq id=0x3 "No networkprotocols running"]
Jan  1 00:24:17 blackfin user.notice syslog: Connection terminated.
Jan  1 00:24:17 blackfin user.notice syslog: Modem hangup
Jan  1 00:24:17 blackfin user.info syslog: Exit.
这是拨号过程的log,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最后一步IPCP为什么链接不上?、

网友:
先在串口工具中调试吧.

网友:
在串口和USB都是出现类似的情况,AT命令可以解析,但是最后还是链接不上的啊

网友:
你拨号的对应的账号,有对外权限吗?

友情帮顶下。

网友A:
使用正常的手机卡,开通GPRS业务的,模块和卡在别的开发板实验可以拨上号的,到我这边就不行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正常的手机卡,开通GPRS业务的,模块和卡在别的开发板实验可以拨上号的,到我这边就不行了,郁闷啊、、、

的确有点诡异,不用郁闷,问题总会解决的,呵呵

建议楼主检测下该TD LC6311所配套的天线的性能;也有可能天线性能不行。

网友:
AT_CGEQREQ_SET_CONFIG=+CGEQREQ=1,2,128,512,3072,,,0,1500,"0E0","0E0",,,

网友:
at+fclass=8
at+cgdcont=1,"ip","cmnet"
at+cgact=1
试试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