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Module

楼主:
STATUS bootLoadModule
    (
    FAST int fd,        /* fd from which to read module */
    FUNCPTR *pEntry     /* entry point of module */
    )
    {
    if (bootLoadRoutine == NULL)         cmp r11, #0  0x0 r11= 0x0c511a70 0c511a70 :
{
        errnoSet (S_bootLoadLib_ROUTINE_NOT_INSTALLED);
return (ERROR);

}

上面的那段汇编 怎么解析?看过cmp的用法, 但没看见这样用过

网友A:
你要说你用的什么CPU,不然大家怎么给你回答呢

网友:
powerpc860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你用的什么CPU,不然大家怎么给你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