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的一个简单调试问题

楼主(2009-11-05):
ARM的一个简单调试问题
为什么在用ADS1.2调试程序时,如果主函数是main.c 就不能把.inc文件加到项目中。调试程序时就有很多错误。请高手指教
问题
项目
程序

网友A:
.inc 文件顾名思义是include file的意思。配置文件放配置信息的你放到项目中做什么哦?

网友B:
inc是汇编头文件,在汇编文件中要用到汇编头文件的内容啊,如果不把它加到项目中也行吗?我是一个初学者,希望高手说详细点

网友C:
不用的啊,只要该文件在你的工程文件夹中,就可以再汇编程序的开始处加 include ***.inc就OK

网友D:
恩,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