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中UCOS-II移植问题

楼主:
 现在在使用UCOS-II操作系统,我用的是飞利浦LPC2114开发板,通过加载基于UCOSII的模块,然后新建工程,系统会自动将UCOS-II操作系统加到你所建的工程中,然后你在上面编程你所想要实现的功能,我只是实现简单的Led闪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灯只会长亮,不会闪烁。

网友:
楼主要简单贴一下代码的。

网友:
引脚电平没配好

网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64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k0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Stk1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1的堆栈
OS_STK        TaskStk2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1的堆栈

void         Task0(void *pdata);                        //Task0 任务0
void         Task1(void *pdata);                        /*Tas1  任务1实现显示 */
void         Task2(void *pdata);                        /*Tas1  任务1实现显示 */

/****************************************************************************
* 名称:main()
* 功能:主程序从这里开始运行
* 入口参数:
****************************************************************************/
int main (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Task0,(void *)0, &TaskStk0[TaskStkLengh - 1], 2);
        OSTaskCreate(Task1,(void *)0, &TaskStk1[TaskStkLengh - 1], 3);
        OSTaskCreate(Task2,(void *)0, &TaskStk2[TaskStkLengh - 1], 4);

        OSStart();
        return 0;
}
/*********************************************************************************************************
**                            Task0 任务0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防止编译器警告 */

        TargetInit();                     /*硬件初始化 */

        PINSEL0= 0;
        IO0DIR = 7;

        while(1)
        {
                OSTimeDly(2);
                IO0SET = 1;
                OSTimeDly(10);
                IO0CLR = 1;
        }
}

void Task1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防止编译器警告 */

        while(1)
        {
                OSTimeDly(20);
                IO0SET = (1<<1);
                OSTimeDly(20);
                IO0CLR = (1<<1);
        }
}

void Task2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防止编译器警告 */

        while(1)
        {
                OSTimeDly(50);
                IO0SET = (1<<2);
                OSTimeDly(50);
                IO0CLR = (1<<2);
        }
}

这是我采用的main()函数,模板是使用Ucosii 2.52 for lpc2100里面的配置,直接移植过来的。但是使用过程中,灯只能常亮。不会闪烁。

网友:
所谓的闪烁就是定时器的作用,建议你看看汇编里的irq_handler 这个函数 。

网友:
很久没接触UCOS了,OSTimeDly的单位时间是多少?是否时间太短,闪烁太快,肉眼看起来像是一直亮?建议设置长一点的间隔,比如一秒,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时间我设置得不短,不是时间的问题,感觉好像是移植出现的问题。因为我对移植不是很清楚,可能之间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基于ucos-ii的LPC2114匹配的范例,我好有个模仿。谢谢。

网友:
可能你移植的时候定时器中断没有移植好吧,因为任务不能实现切换

网友:
大概估计是定时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看也是定时器没有工作。在好好看看,我也在弄

网友:
正在学移植这块 请问楼主
加载基于UCOSII的模块 是什么概念 怎么加载的啊???

网友:
text3.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 (referred from text3.o).
拿你的程序运行了 下 建立目标文件的时候 会提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我目标芯片是 LPC2142

网友:
哦,这个程序只是main.c的程序,还要一些Ucos-ii的模块程序得加载。我也刚在学,可以交流下。

网友:
能亮就说明加载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