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5.0至6.0的USBFN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
重操旧业,移植5.0BSP至6.0,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的USBFN驱动上一直过不去,Client是用serialusbfn.dll,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打印信息,看看能不能看出问题所在

+USB FUNCTION Driver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IO Base b0010000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SysIntr 18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IST priority 224

+InitDevice

-InitDevice

+ValidateContext

-USB FUNCTION Driver

UsbFnMdd!UFN_Init: PDD has 4 endpoints

UsbFnMdd!UFN_Init: PDD supports speeds 0x3

UsbFnMdd!CUfnBus::CreateChild: Using client driver key "\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BusPrefix) returned 2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erial\.\usbfndrv.cpp at line 531

DEBUG_BREAK @c0c2520c Ignored.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ymzki\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pddcm\.\cserpdd.cpp at line 531

DEBUG_BREAK @c0c1f444 Ignored.

DEVICE!LaunchDevice: Init() failed for device 0xd274bdb0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COM, index 5, dll serialusbfn.dll, context 0xd02dd068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last 69 TicksUsbFnMdd!CUfnBus::ActivateChild: ActivateChild failed.

UsbFnMdd!CUfnBus::PostInit: ActivateChild failed.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UFN1: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TCCUSBFN) last 244 Ticks

网友:
呵呵。好久不见你了。加油吧。

网友:
引用楼主 wlc311 的回复:
重操旧业,移植5.0BSP至6.0,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的USBFN驱动上一直过不去,Client是用serialusbfn.dll,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打印信息,看看能不能看出问题所在

+USB FUNCTION Driver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IO Base b0010000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SysIntr 18

TCCxxxUSBFn!UfnPdd_Init: Using IST priority 224

+InitDevice

-InitDevice

+ValidateContext

-USB FUNCTION Driver

UsbFnMdd!UFN_Init: PDD has 4 endpoints

UsbFnMdd!UFN_Init: PDD supports speeds 0x3

UsbFnMdd!CUfnBus::CreateChild: Using client driver key "\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BusPrefix) returned 2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erial\.\usbfndrv.cpp at line 531

DEBUG_BREAK @c0c2520c Ignored.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ymzki\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pddcm\.\cserpdd.cpp at line 531

DEBUG_BREAK @c0c1f444 Ignored.

DEVICE!LaunchDevice: Init() failed for device 0xd274bdb0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COM, index 5, dll serialusbfn.dll, context 0xd02dd068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last 69 TicksUsbFnMdd!CUfnBus::ActivateChild: ActivateChild failed.

UsbFnMdd!CUfnBus::PostInit: ActivateChild failed.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UFN1: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TCCUSBFN) last 244 Ticks

可能原因:
1、源文件“usbfndrv.cpp at line 531”需要检查。
2、源文件“cserpdd.cpp at line 531”需要检查。
3、“Init() failed ”初始化失败的原因也需要注意。
4、“couldn't activate: prefix COM, index 5, dll serialusbfn.dll, context 0xd02dd068”为什么该文件不能激活?这个也要考虑。
把上面的4个问题搞定,你从5.0移植到6.0应该就大功告成咯,呵呵,我是来学习滴…此外,Platform Builder 6.0的帮助文档中有与移植相关的文档介绍,内容非常翔实相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