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comman.bib里那么多冒号问题

楼主:
comman.bib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冒号啊,屏蔽了那么多的东西,比如:
; @CESYSGEN IF FONTS_ARIALBD_1_08
;    arialbd.ttf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arialbd_1_08.ttf        NK  SHU
; @CESYSGEN ENDIF
1. 我的理解是FONTS_ARIALBD_1_08是个环境变量,如果再工程中加入这个字体,那么这三个冒号就自动没了,可是我做个试验,好像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啊?
2. 环境变量控制着哪些东西啊 ?
3. wince里面好像没有阿拉伯字体,可是我就把ce的commom。bib的一些加字体的冒号删去了,然后就支持阿拉伯语了,奇怪啊

网友:
FONTS_ARIALBD_1_08 是变量,选择组件其实就是设置变量, 这样sysgen的时候就知道应该sysgen哪些组件,哪些不要,另外在BIB文件中根据各变量来设置将什么文件加载到NK中去。你看下你的platform.bib和BSP可的.bat文件就明白了。
另外,不是冒号,是分号。

网友:
不是冒号,是分号,呵呵

网友:
那.bat是环境变量,然后你在工程里加组件,应该也会生成相应的环境变量吧,可是common。bin里的分号他是自己不会消失的啊,FONTS_ARIALBD_1_08这类变量时在哪设置的啊
引用 网友A:
FONTS_ARIALBD_1_08 是变量,选择组件其实就是设置变量, 这样sysgen的时候就知道应该sysgen哪些组件,哪些不要,另外在BIB文件中根据各变量来设置将什么文件加载到NK中去。你看下你的platform.bib和BSP可的.bat文件就明白了。
另外,不是冒号,是分号。

网友:
FONTS_ARIALBD_1_08这种变量是在系统添加组件的时候PB帮你处理的,那些分号是不会有变化的,只是变量的真与假等变化,你可以看下PUBLIC下的common.bib,release目录下的common.bib只是PUBLIC下同名文件的一个子集

网友:
@CESYSGEN IF FONTS_ARIALBD_1_08  在sysgen的过程中就处理了,根据你的组件 是否添加对应的东西。
WinCE 有阿拉伯字体,如果做阿拉伯系统支持的话,依然有很多地方是英文显示,因为WinCE 自带的12中语言UI 中没有阿拉伯,所以要自己添加一个阿拉伯的r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NTS_ARIALBD_1_08 是变量,选择组件其实就是设置变量, 这样sysgen的时候就知道应该sysgen哪些组件,哪些不要,另外在BIB文件中根据各变量来设置将什么文件加载到NK中去。你看下你的platform.bib和BSP可的.bat文件就明白了。
另外,不是冒号,是分号。
学习咯,受益良多…

网友:
那是引掉的意思 不编译的

网友:
我理解啊,
如果你不去掉分号,即使添加了FONTS_ARIALBD_1_08 这个变量也不会支持阿拉伯语。
你把分号去掉再添加FONTS_ARIALBD_1_08 变量才会支持阿拉伯语。

网友:
分号主要是用来注释的,与C语言中的双斜杠差不多

网友:
lz第一个问题所说的“好像不是这样”,那是哪样?

网友:
注释,作用。呵呵,加油学习

网友B:
“你肯定理解的对吗,那我加了那么多东西,我都没在comman.bib里做变化,那不白加了,不可能吧”

所有的bib文件在make阶段都被合成一个ce.bib文件。然后romimage.exe使用ce.bib决定哪些文件应该打包进镜像。common.bib中式ce镜像通用的显示驱动和核心系统模块。你平时加的东西应该是在platform.bib文件中加的吧?

网友C:
也就是说他会在打包ce。bib的时候把需要的引号去掉,使这个意思吗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理解的对吗,那我加了那么多东西,我都没在comman.bib里做变化,那不白加了,不可能吧”

所有的bib文件在make阶段都被合成一个ce.bib文件。然后romimage.exe使用ce.bib决定哪些文件应该打包进镜像。common.bib中式ce镜像通用的显示驱动和核心系统模块。你平时加的东西应该是在platform.bib文件中加的吧?

网友:
MARK。 受益不少,学习下。

帮顶下。

网友:
打包成CE.BIB的时候不会帮你把引号去掉的,那些BIB文件中原本是什么样的在CE.BIB里就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有点晕了!
到底哪些bib文件中需要自己删除?
还有添加组件的时候是自动添加还是手动添加?如果是手动添加,那么在那里添加呢?
嘿嘿~~以前这方面还真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他会在打包ce。bib的时候把需要的引号去掉,使这个意思吗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理解的对吗,那我加了那么多东西,我都没在comman.bib里做变化,那不白加了,不可能吧”

所有的bib文件在make阶段都被合成一个ce.bib文件。然后romimage.exe使用ce.bib决定哪些文件应该打包进镜像。common.bib中式ce镜像通用的显示驱动和核心系统模块。你平时加的东西应该是在platform.bib文件中加的吧?

不可能去掉 引号是 注销用的。你需要自己去掉

网友:
冒号的作用有二吧?
一个是系统特定的格式,如
; HIVE BOOT SECTION
; END HIVE BOOT SECTION

另外一个是注释,如
IF BSP_HW_EM730
;#include "$(_TARGETPLATROOT)\Files\EM730.bib"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