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以独占方式打开串口?

楼主:
如题:拜托各位了。

网友:
串口驱动是独占的啊,不能重复打开同一个串口的。

网友:
在WinCE中,串口都是独占的,正因为串口是独占的,所以往往需要虚拟串口实现非独占串口通信

网友A:
在linux中,如何实现串口的独占?
我试验过,linux环境下,串口是可以重复打开的,不过当打开次数过多而不关闭时就会出问题。

网友:
fcntl 加锁应该可以把。

网友:
Windows CE下,只能以独占方式打开串口吧。

网友:
windows下是可以设置CreateFile的sharemode来决定是否独占。
不知道linux有没有类似模式,坐等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nux中,如何实现串口的独占?
我试验过,linux环境下,串口是可以重复打开的,不过当打开次数过多而不关闭时就会出问题。

奥,wince下应该就是独占方式打开串口的,至于linux下应该也是有其他方法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