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闪烁问题

楼主:
我的LCD屏闪烁是哪个参数设置问题吗?
听说是行频那个参数,这个在wince的那个文件里设置呢?

网友A:
HSYNC,VSYNC。在LCD的底层驱动里面改,初始化液晶那位置

屏闪也与液晶本身有关,市场上常见的用的奇美的IC的液晶

一般都会有屏闪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屏是夏普10.4寸屏LQ104V1DG52,wince5.0,s3c2440

网友:
LCD的PWM,屏的刷新频率低了

网友:
改下总像素点数和前沿或者后沿,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网友:
闪屏也有可能和硬件有关系的

网友:
是否背光灯的PWM频率问题?

网友:
改下那几个参数,对照屏的datasheet ,如果不行就要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SYNC,VSYNC。在LCD的底层驱动里面改,初始化液晶那位置

屏闪也与液晶本身有关,市场上常见的用的奇美的IC的液晶

一般都会有屏闪的问题

小弟做的display时间不长,我觉得有可能是timing配置的问题
前段时间因为timing配置不正确,导致闪屏和显示一部分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看过,好像有人和刷新频率有关,还有就是一些经验值,这里只是一点个人想法!

网友:
先排除硬件的故障,有什么干扰没?然后查软件配置?我们也发生过屏闪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的LCD是什么接口的,既然你说到行频与场频,那可能就是RGB接口的,我感觉还是你的timing设置,你的主控芯片跟你的LCD的控制芯片的timing是否匹配?要是不同的话,肯定会闪屏的,你再好好查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