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哪位能给一下做multi-bin时chain.bin里的内容啊?

楼主(2009-09-11):
各位:哪位能给一下做multi-bin时chain.bin里的内容啊?
我怎么生成的chain.bin只有2k大小,里面基本没啥内容。
ViewBin... chain.bin
Image Start = 0x83100000, length = 0x00000528
Start address = 0x00000000
Done.
到底正确的chain.bin内容是怎样的?谢谢了!
address

网友A:
我的也是,估计是描述了一下XIPKERNE和NK的长度、地址等信息吧,不用管它,下载映像的时候直接下载xip.bin就行了。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NANDIMG这块加载不了,vs2005编译的时候提示:
Warning: Module for FixupVar pdwXIPLoc not found. Variable not fixed up.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C:
pdwXIPLoc 应该就指向chain.bin的,难道连chain.bin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