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不能弹出OTG对话框?

楼主:
在6.0下接上USB OTG设备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弹出个倒即时对话框,可是我的现在就没有出现?硬件接线都是正常的,通过USB线与PC连接ActiveSync正常

网友A:
什么叫正常情况?如果程序没有做,也能弹出的话,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正常情况?如果程序没有做,也能弹出的话,才怪!

程序是做了,在开发板上都能弹出来

网友A:
你的弹不出,也是在开发板吗?

你的环境与可以弹出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弹出OTG功能是需要自己做个应用程序去管理的吧
如果开发板可以,你的板子不行的话,那你就要对下开发板和你板子的CODE差异了
我们现在OTG功能还没做弹出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弹不出,也是在开发板吗?

你的环境与可以弹出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没其他区别,就一个英文版,一个中文板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弹不出,也是在开发板吗?

你的环境与可以弹出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没其他区别,就一个英文版,一个中文板系统

应该不只是这个区别,楼主再仔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