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DeviceEx()动态加载驱动问题

楼主:
ActiveDeviceEx()动态加载驱动,需要我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中添家驱动的配置项。
为了避免自己写程序去写注册表,能否在progect.reg中添家对注册表的驱动项?这样每回CE启动时就在注册表中包含了该驱动项,
可以直接调用。不过这样就变成了静态加载驱动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网友:
判断是开机加载,驱动不做任何事情不就完了么

网友:
看驱动调试助手这个大牛人的博客,在上面留言他也会回的。
——————————————————————————————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8/07/1263297.html

网友A:
你的驱动注册表设置不要放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键下。

网友:
回3楼,那请问放在哪里?

网友:
随便放在哪里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注册表设置不要放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键下。

正解!
你如果想要动态加载驱动,就不要把驱动的注册信息放在Builtin键值下面,你可以这样写,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XXX]
XXX只是一个名字,跟你的驱动相关的名字,随便怎么取名都行,然后你用ActiveDeviceEx加载的时候去这个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XXX]下面加载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