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

楼主(2009-04-23):
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
89c58X2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型号是YYJCZ80-25,25w,220v交流,0.26A,用的继电器是欧姆龙的RTE24730,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接有470V的压敏电阻防止反峰电压,触电两端没有采取防飞弧措施,继电器闭合,断开,带动电机动作的时候,经常出现干扰导致CPU复位,可以排除其他原因,就是这里的继电器动作问题。以前用过直流电机,继电器线圈两端用反向二极管,触点用RC电路保护,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问
1: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在继电器驱动电路接线时有什么差别?
2:我所用的RTE24730继电器触点两端还要采取什么措施么?为什么总是会有干扰?还是压敏电阻的选择不当?
谢谢!
继电器
接线
交流电机

网友A:
电动机里面有磁场,对单片机里面的线路会有于扰,而产生高低脉冲,而……用光电耦合,就能解决吧!

网友B:
电动机起动及停止时对供电电网产生影响,导致供电电压不稳,进而使开关电源+12V输出,产生极大的纹波,不可避免的5V稳压也有极大的纹波,虽然此过程很短,但严重时可导致单片机复位。
电源部分加EMC滤波器,高频变压器次级与初级加高压电容,输出部分加滤波电路;信号采集部分增加滤波电路;在作信号处理的各芯片输入口处加端口保护电路;在各芯片电源输入处加去藕电容;继电器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加光耦与CPU端口隔离;不使用的CPU端口定义为输出状态;PCB板布局时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作分区处理,模拟信号在模拟区域内布线,数字信号数字区域内布线,二者不进入彼此区域内;布线时尽量加粗电源线与地线,信号线走线时走45?线,不走直角线。

网友C:
谢谢各位指导,我在电机两端也接了470的压敏电阻,别的地方没有更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