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AT指令怎么取得本机号码?

楼主:
GSM AT指令怎么取得本机号码?

网友:
给自己发短信不就知道了,At命令好似没

网友:
恩,本机号码是自己写进去的,不一定能获取

网友:
ZTE的GSM/GPRS模块用这个AT指令:

2.6.5 +CNUM:获取本机号码
描述:该指令用于读取本机号码。
格式:AT+CNUM
示例
AT+CNUM
+CNUM: "","130********",129,7,4
OK

参数:本机号码需要通过AT+CPBS="ON" ;AT+CPBW指令写入SIM卡,然后才能通过AT+CNUM读取。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哪家的GSM/GPRS模块啊??

我看过一些厂家的GSM/GPRS模块,基本都是用标准的AT指令集,
基本都是用AT+CNUM  楼主可以针对自己的模块对应看下其AT指令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哪家的GSM/GPRS模块啊??

我看过一些厂家的GSM/GPRS模块,基本都是用标准的AT指令集,
基本都是用AT+CNUM 楼主可以针对自己的模块对应看下其AT指令集,就OK.

wavecom

网友:
本机号码,是自己写入sim卡的,

你需要先写入,

然后才能读,

at手册上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