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求助!!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在Keil uVision3中编了个小程序: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MSG_MAX_DATA_LENGTH 4
typedef struct MsgObj
{
u8 datalen;
u8 opCode;
u8 date[MSG_MAX_DATA_LENGTH];
u16 crc;
}MsgObj;
MsgObj *bb;
u8 dd[4]={0x00,0x00,0x25,0x80};
void main()
{
u8 q;
bb->datalen=0x04;
bb->opCode=0x06;
    for(q=0;q {
  bb->date[q]=dd[q];
}
while(1);
}
编译后没有错误和警告,可是当我调试执行单步运行查看各变量赋值情况时,发现各变量赋值后不但值不固定而且还随着单步运行的次数而变化,单步运行各变量赋值情况如下:
单步运行1次:
bb->datalen=0x04
bb->opCode=0x00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00
bb->date[3]=0x00
单步运行2,3次:

bb->datalen=0x01
bb->opCode=0x06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00
bb->date[3]=0x00
单步运行4,5次:
bb->datalen=0x0B
bb->opCode=0x02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00
bb->date[3]=0x00
单步运行6,7次:
bb->datalen=0x0C
bb->opCode=0x03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00
bb->date[3]=0x00
单步运行8,9次:
bb->datalen=0x0D
bb->opCode=0x04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25
bb->date[3]=0x00
单步运行10,11次:
bb->datalen=0x0E
bb->opCode=0x05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25
bb->date[3]=0x80
单步运行12,13次:
bb->datalen=0x0E
bb->opCode=0x05
bb->date[0]=0x00
bb->date[1]=0x00
bb->date[2]=0x25
bb->date[3]=0x80
我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我是新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想让结构变量bb={
0x04;
0x06;
date[4]={0x00,0x00,0x25,0x80};
}怎么运行会变成这样??

网友:
你的bb仅是个指针,并没有分配一个对象给它......

小朋友你的C语言基础还是不够..........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 bb只是个指针 程序稍微改一下 就OK了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MSG_MAX_DATA_LENGTH 4

typedef  struct MsgObj
{
u8 datalen;
u8 opCode;
u8 date[MSG_MAX_DATA_LENGTH];

}MsgObj;

MsgObj bb;

u8 dd[4]={0x00,0x00,0x25,0x80};

void main()
{

u8 q;

   bb.datalen=0x04;
   bb.opCode=0x06;

   for(q=0;q {
bb.date[q]=dd[q];
}

while(1);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
野指针,这么用,系统没崩溃算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