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任务栏可以做成XP那样吗?

楼主:
WM,XP都有主题的,wince上没有,如果在Wince上实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因为我想把我的任务栏做成XP那样
如果WM上有相关代码,哪位兄弟可以发一个给我,相关shell在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里面

网友:
从源代码入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有难度

网友:
有这个选项啊。

有 like XP skin这个组件的,不过弄上去不是很像。

网友:
所以想要有WM这方面代码的朋友传给我,343556608@qq.com

网友:
"wince任务栏可以做成XP那样吗?  "

--> 肯定可以,只不过工作量大.

网友:
wince是修改的win95,做成xp风格貌似有困难

网友:
如果分辨率不是老改的话,贴图可以解决,但是完全一样比较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选项啊。

有 like XP skin这个组件的,不过弄上去不是很像。

有这个组件吗?在哪里?请goooleman赐教啊

网友B:
WINCE 6.0在catalog里面就有XP的皮肤可以选择,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不是5.0,5.0好像是没有的。
CE6.0的CATALOG具体在Core OS - CEBASE -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Customizable UI - Windows XP-like Sample Skin里面选上就有XP的皮肤了。

网友:
为什么wince6.0里面没有word而5.0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 6.0在catalog里面就有XP的皮肤可以选择,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不是5.0,5.0好像是没有的。
CE6.0的CATALOG具体在Core OS - CEBASE -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Customizable UI - Windows XP-like Sample Skin里面选上就有XP的皮肤了。

5.0的位置: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Shell - User Interface - Customizable UI - Windows XP-like Sample Skin

网友:
把里面的资源图片改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修改代码的!!

网友:
只能从源码入手,后面几楼说的组件5.0和6.0都有的,那个根本影响不了我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