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 图片加载问题

楼主(2009-04-13):
Wince 5.0 图片加载问题
从wm6.0 移植过来的 代码 在 wince5.0 下运行加载本地图片时 SHLoadImageFile函数报错没定义
换成LoadImage后运行报错Getlasterror = 1814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hbmpItemMapNormal = SHLoadImageFile(pItemPath);
hbmpItemMapNormal = (HBITMAP)LoadImage(g_hInst,pItemPath,IMAGE_BITMAP,0,0,0); //SHLoadDIBitmap
图片

网友A:
SHLoadImageFile在Aygshell.h定义。

网友B:
LoadImage不能用路径,SHLoadImageFile只能是bmp,看看是不是bmp格式的

网友C:
Aygshell.h 每个 那个函数定义 我查了 ~ 文件格式 是 bmp的
刚刚用 SHLoadDIBitmap 可以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