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vivi bootloader 的编译。

楼主:
vivi bootloader 的编译环境是什么?linux 吗?如果我要开发wince的话开发环境岂不是wince和linux系统都要装了。

网友A:
CE开发,不需要linux,这是肯定的

bootloader 可以用ARM ads来编译

网友:
也不能看见VIVI就想到LINUX,友善之臂的SUPERVIVI也是支持CE的BOOTLOADER。
当然LZ也可以选择自己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开发,不需要linux,这是肯定的

bootloader 可以用ARM ads来编译

晕,今天问的客服,客服说要在linux下编译。害的我装了半天的linux,最后root用户还进不去,密码正确。

可是要生成vivi格式的文件。ADS也能生产这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