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速

楼主(2009-12-08):
cpu风扇转速
如何设置cpu风扇的转速呢,我的生音太大
cpu风扇
如何

网友A:
最好别设置吧,万一设置慢了,CPU温度过高就不好了,声音大是因为灰太多了吧?

网友B:
建议清理下。 另外加点油,里面的电机有点生锈吧

网友C:
我的也很大,不过是因为扇叶坏了一片,我把它拆了,嘿嘿~整个宿舍都可以听到,还好CPU温度没变高

网友D:
晕,换个新风扇吧
一个普通的新风扇才几十大洋而已,CPU烧了可不是几十个大洋的事情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