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内存管理方案
lhh
lhh

网友A(2009-01-08):
VxWorks内存管理方案
改进的缓冲区管理模块的作用在于加强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对内存的管理,并为上层应用程序提供所需内存申请和释放工作。因此改进模块位于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模块和应用程序模块之间。
CPU实际物理内存在bootRoom启动时划分为两部分:VxWorks内核操作系统内存和保留给用户管理的内存。为了便于管理,对为用户保留内存作进一步划分,使用memPartCreate函数创建两个内存分区:一个分区用来生成预先申请好固定大小缓冲池;另一分区以堆方式向上层提供的缓冲池。这样就把物理内存划分成3个部分:
(1)Paal:VxWorks系统内存,在物理低端;
(2)Part2:预先申请好的固定大小的缓冲池,每种固定长度的内存缓冲区形成一个队列;
(3)Pan3:以堆方式提供给上层应用程序的缓冲池;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可以让我学习一下吗?
用户
缓冲区
应用程序
内存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感觉好生硬
其实这段讲的无非就是vxworks中的内存管理部分的内容,还讲到了内存分区。
参见tornado trainning workshop的第9章内存部分就好了,比这段话要清楚多了

网友C:
个人感觉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不必再分,
因为操作系统底层已经实现了堆内存管理和内存碎片回收。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C开发,如果是C,我个人以为
没有必要再封装一层内存管理。

网友D(2009-02-16):
需要看楼主业务的应用场景,堆分配很容易造成外部碎片的产生,如果频繁申请、释放的内存(且大小相对固定)建议自己实现一套类似于页分配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