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的cache清空问题

楼主:
arm手册中只有一句汇编MRC p15,0,Rd,c7,c7,0
我的程序是用C++写的,我用了_asm{MRC p15,0,Rd,c7,c7,0}后
便宜提示p15没定义,我想在我的应用程序里清空cache,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A:
我没有在应用程序中嵌入过汇编。我冒昧的推测,这样做不行,因为如果可以再应用程序嵌入式汇编操作硬件,那我直接写个应用程序,不写驱动了。

如果你想在应用程序清空cache就写个驱动,在驱动中嵌入汇编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有谁在EVC或者VS2005 直接嵌入汇编操纵成功的,我也想请教。哈哈。

网友:
呵呵,貌似没有人在应用程序来清空cache的;一般如果要清空的话,都是由系统核心(包括驱动)来做这个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在应用程序中嵌入过汇编。我冒昧的推测,这样做不行,因为如果可以再应用程序嵌入式汇编操作硬件,那我直接写个应用程序,不写驱动了。

如果你想在应用程序清空cache就写个驱动,在驱动中嵌入汇编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有谁在EVC或者VS2005 直接嵌入汇编操纵成功的,我也想请教。哈哈。

evc vs2005下嵌汇编?一般C怎么嵌入就这么写咯。不过一般不会去在EVC VS2005下写东西还要嵌汇编吧。。
除非是写dll。。。汗

网友:
问题解决了,wince系统中有一段虚拟地址空间是不会cache的,
即没有数据缓冲区,就不需要清空cache了.
我只要读取这段地址就不用清空cache,原来不知道有这么一段虚拟地址是没有cach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