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T9261的CE5 BSP,1.7源码版本的

楼主:
ATMEL年初总算放出了一系列带源码的WINCE BSP了,但是我在使用AT9261的CE5带源码1.7版本的BSP时,在编译的过程中总是报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100:INFO  ] Directory: D:\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1EK\SRC\MISC\GPIO

BUILD: [01:0000000101:INFO  ] TARGETNAME: gpio

BUILD: [01:0000000102: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PLATFORM

BUILD: [01:0000000103: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latform\common\lib\ARMV4I\retail\atmel_gpio.lib'

BUILD: [01:0000000104:INFO  ] Stop.

看了gpio的源文件,似乎也没找出什么错误,以前用1.5版本带源码的BSP时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BSP?

下载地址:

http://www.at91.com/windows4sam/bin/view/Windows4SAM/WindowsEmbeddedCEBSP

网友:
BUILD: [01:0000000103: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latform\common\lib\ARMV4I\retail\atmel_gpio.lib'
__我觉得这是在该路径找不到atmel_gpio.lib所致。
我想你一定在该路径找不到atmel_gpio.lib' 。所以编译器不知道如何make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没有把PB安装在C盘的原因。

有时候他就会这样弄不了。建议装到C盘

网友:
不错,收藏这个BSP了。

网友A:
我在另一台电脑上是装在C盘的,编译后照样是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另一台电脑上是装在C盘的,编译后照样是这个错误。。。

你找找atmel_gpio.lib' 在什么地方,你手动复制这玩意到\WINCE500\platform\common\lib\ARMV4I\retail\

网友:
据说重新安装几次(BSP)可以解决。

网友:
据说重新安装几次(BSP)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搜了整个PLATFORM文件夹,确实没有atmel_gpio.lib这个文件。。。难道是源码有问题?有谁用过这个B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整个PLATFORM文件夹,确实没有atmel_gpio.lib这个文件。。。难道是源码有问题?有谁用过这个BSP?

估计是没有编译出来或者,看看对应的sources文件

或者有个DLL 在atmel_gpio.lib没有出来之前就用到了atmel_gpio.lib,这样编译器自然是不知道how to make了

把BSP的dirs文件修改一下,把生成的atmel_gpio.lib这玩意提前试试。

这玩意有时候的确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检查sourece文件,确定哪个驱动要使用这个文件,然后再去找这个文件是现成的库,还是以源代码提供的。最大的可能是source文件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是dirs文件的问题,PLATFORM\COMMON\SRC\ARM下居然没有dirs文件,晕翻。。。自己写了一个就好了,里面有DIRS=\ATMEL即可。

网友:
3Q啊,前辈
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