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键盘的功能

楼主(2010-03-17):
如何改变键盘的功能
就是外接键盘输入的时候按一个键后键位变换一次,配合VB的界面该怎么设计,谢谢
如何
键盘

网友A:
按键后把键的位置给随机移到其它地方,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看看 QQ的软件盘,以及一些银行网上版,对应的密码输入,
是否可以借鉴下,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