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老是编译出错,求助。

楼主: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出错提示如上。先谢过了。

网友:
错误提示说原因是发生冲突了,请问你这是编译什么出的错误提示?日志文件只有这么多吗?

网友:
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是NK.bin的实际大小超过了config.bib文件中定义的大小。

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一: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组件,然后重新Sysgen

方法二:修改config.bib文件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18/5207176.aspx
楼主可以看一下上面这篇文章,这是我的解决方法

网友:
是生成的映像文件比设置的大的,需要修改bib文件

网友:
生成的内核大于config.bib的设置。
呵呵,这个很多人问过,Google吧。

估计楼主是编译出了debug版本的 NK,呵呵。

网友:
一般不要在Debug模式下编译,另外如果不需要.NET CF,最好也去掉,它很占地方。

网友:
在relse版本下编译

网友:
我没有前边那个错误的时候也经常会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重新make一下就好

网友A:
太感动了。。。有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热泪盈眶啊。。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感动了。。。有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热泪盈眶啊。。谢谢大家

eeworld的朋友们热心嘛,所以大家都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论坛,估计就没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