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网络开发的若干问题

楼主:
各位大人~~~~
     最近用C#在WinCE5.0系统下开发一个简单的小游戏,有网络连接功能(能两个人一个玩,像QQ的找茬一样),使用TCP/IP传输协议。实验箱是博创的UP-NETARM2410-s。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用网线连接两台实验箱,可是却没有任何反应。无法连接。写一个显示IP的程序,结果显示IP为127.0.0.1;请问我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两台实验箱通过网线进行通信呢?
如果能在线指点将不胜感激~~
QQ:264284724

网友A:
1 两个试验箱的mac地址是否一样,一样是不能通信的

2 两个试验箱相连的话必须静态指定ip,不能用dhcp获得ip

3 试验箱的网卡对网线是否自适应,你的网线是否是交叉线

4 先相互ping通再说

网友:
1、写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两台实验箱无法通过以太网通讯;

2、可以先用计算机通讯,以证明两台实验箱的以太网都能正常工作;

3、保证 MAC 地址不一样,象 1 楼说的;

4、不通过交换机,就需要用交叉网线;

5、配额正确的 IP 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两个试验箱的mac地址是否一样,一样是不能通信的

2 两个试验箱相连的话必须静态指定ip,不能用dhcp获得ip

3 试验箱的网卡对网线是否自适应,你的网线是否是交叉线

4 先相互ping通再说

网卡对网线的自适应是什么意思?怎么判断?

网友B:
我用网线连接PC机与实验箱,PC机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而实验箱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参考网卡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两个试验箱的mac地址是否一样,一样是不能通信的

2 两个试验箱相连的话必须静态指定ip,不能用dhcp获得ip

3 试验箱的网卡对网线是否自适应,你的网线是否是交叉线

4 先相互ping通再说

网卡对网线的自适应是什么意思?怎么判断?

参考网卡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网线连接PC机与实验箱,PC机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而实验箱一点反应都没有。

首先要确定是交叉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