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sysgen时的错误 LNK1123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platformbuilder进行编译 厂家给的操作系统
然后是成功的,但是它里面只有一个arm的cpu
我又增加了模拟器的cpu并且切换过去进行sysgen,结果就报错了

报错的内容如下

G:\mytest\wince_form_utu_2440\WINCE5.0_Proj\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lib\x86\retail\fulllibc.lib G:\mytest\wince_form_utu_2440\WINCE5.0_Proj\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retail\corelibc.lib

BUILD: [01:0000000468:INFO  ] 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7: 'G:\WINCE500\platform\common\lib\x86\retail\oal_startup_x86.lib' is corrupt

BUILD: [01:0000000469:ERRORE] 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orrupt

BUILD: [01:0000000470:INFO  ] Stop.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初学,不懂太多,是不是驱动没写好呢?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安装了一些补丁吗?
build and sysgen试一下

网友:
同一时间,会存在两个CPU类型吗?以前,我也这样尝试过,但是以失败告终…

网友A:
不能存在两个cpu类型吗?我再sysgen的时候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是不是需要把另外一个删除掉?然后再sysgen呢?
还有我不知道cepc 和 x86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存在两个cpu类型吗?我再sysgen的时候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是不是需要把另外一个删除掉?然后再sysgen呢?
还有我不知道cepc 和 x86有什么区别没有?

一般都是另建工程来处理的

CEPC和X86当然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用于开发板上,另一个是建立模拟器环境时使用的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