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CC7901_bsp2.2中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9-11-09):
有关TCC7901_bsp2.2中的串口问题
现在在调TELECHIPS中的TCC7901芯片板子,TCC7901有6个PORT,但只有4个通道,我老板要我把2。2的BSP中的4个通道都用上,但2。2的BSP默认是把CH0和CH2分别用在了调试和IRda中,所以只有两个串口可用,我的任务就是改CH0和CH2为可用,请问一下有没有调试过TCC7901串口的同志,讲一下思路。
问题
芯片
通道

网友A:
直接修改你另外两个口的代码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兄弟,谁都知啦,但这两开了中断,开了DMA,而且串口驱动是多层的,复杂呀,想调试过的朋友,给点思路,缩短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