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WINCE 5.0 多镜像地址空间重叠?

楼主:
在config.bib中把CE镜像划分为了4个部分,例如:

这样做以便后期对单个镜像文件升级,现在问题来了,每个BIN文件中的DLL在SLOT0,SLOT1中所占用的地址空间都是在编译器时计算好的。如果后面我的APP.BIN变化了,现在要单独对它进行升级,如果它的地址空间和NK.BIN(老的镜像)重叠,那么系统就会出问题了。

查看文档发现通过选项AUTOSIZE_DLLCODEADDRGAP,AUTOSIZE_DLLDATAADDRGAP可以指定镜像所占地址空间的间距。但我指定
AUTOSIZE_DLLDATAADDRGAP=100000时,发现在SLOT0的地址空间中,除了KERNEL.BIN和DRIVER.BIN之间的间距为1M之外,其它DRIVER.BIN与APP.BIN,APP.BIN与NK.BIN之间的间距都没有1M。

有谁对这几个选项比较熟悉的?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单独升级镜像文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
UP...eeworld怎么改版得这么垃圾。。。。。

网友:
UP.怎么没人。。。大家在CE平台的产品中升级镜像是怎么做的??
实在不行,只能把APP放在最后面,那样APP变化不会影响前面的BIN,前面都比较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