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CE系统下使用不同厂家的LCD时系统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
大家好,之前使用友善的开发板,带3.5寸NEC竖屏,;现在采用核心板直接点屏,选了信利的3.5寸横屏,两家屏的LCD驱动芯片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按照对应的线已经接好了,但是屏幕黑屏,信利的屏用的是HX8238-A,要通过SPI口初始化。

问题一 像这样换另一家的横屏,在系统上要做怎样的改动呢?

问题二 LED背光接上后,屏幕正常显示白屏,系统启动后黑屏。系统是扬创针对竖屏的系统。那么信利这款横屏的初始化要发在系统的哪个部分呢?

网友:
看一下友善的用户手册,BSP里面有个文件可以修改的啊……

网友:
bootloader要修改一部分,保证bootloader显示图片正常,OAL也要修改一下,和bootloader一样,显示驱动修改一个buffer即可

难点在bootloader的一些参数调试。

很遗憾友善的bootloader是不开源的,建议楼主换个bootloader再调试。

网友:
启动代码那要修改一些  LCD驱动那得参数 还有LCD开辟的内存

网友:
我现在用的那款信利的横屏,需要初始化,这段代码是同通过SPI口写的,我要把这段代码放到bootloader里吗?还是要放在哪个位置呢,大家有熟悉这个的吗?我是用GPIO模拟SPI的,这个初始化不送进去,屏幕也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BootLoader(显示Logo等用途)和Kernel/OAL裏面的LCD初始化部分要修改.

网友:
如果不想开机在液晶上显示先进画面  可以先不改bootloader  直接改驱动中的参数吧

网友:
三星的板子貌似都有做SPI初始化,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问仔细一点,bootloader中对屏做了哪些初始化?BSP中又做了哪些呢?像我这样用一家的横屏代替原本的竖屏,在BSP中具体要修改什么呢?我原来的BSP支持竖屏,我也想把现在的横屏用来做竖屏显示

网友A:
出现开机logo是不是就意味着2440开始工作了呢?问题是现在不能显示logo,但是串口打印信息显示系统是启动了的。可能海华丝屏幕初始化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开机logo是不是就意味着2440开始工作了呢?问题是现在不能显示logo,但是串口打印信息显示系统是启动了的。可能海华丝屏幕初始化没有成功。

打错别字了,“可能还是屏幕初始化没成功”

网友B:
换屏改的东西不多基本修改以下几点就可以了:
1、时钟(行、列、像素时钟);
2、前肩、后肩(包括行、列);
3、行和列信号有效性(分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 一般情况是上升沿或下降沿有效);
4、背光(有时候发现白屏或者是黑屏现象可能是因为背光没开的问题);
5、电源管理部分,如果不做休眠黑屏就没必要做了;

时钟和前肩、后肩存在由一定关系计算得出像素时钟,行时钟,列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改的东西不多基本修改以下几点就可以了:
1、时钟(行、列、像素时钟);
2、前肩、后肩(包括行、列);
3、行和列信号有效性(分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 一般情况是上升沿或下降沿有效);
4、背光(有时候发现白屏或者是黑屏现象可能是因为背光没开的问题);
5、电源管理部分,如果不做休眠黑屏就没必要做了;

时钟和前肩、后肩存在由一定关系计算得出像素时钟,行时钟,列时钟等。
OK~~~~~~同意

网友:
http://blog.ednchina.com/tractor/332543/message.aspx?reload=1

这里介绍的比较详细,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会好好研究一下的,谢谢

网友:
除了以上各位说的以外,还应该考虑一下几点:
1,竖屏转横屏,友善有一个ROTATE的定义,可以参考着进行修改,
2,友善提供的是NEC3.5的,你可以看他的驱动源码和手册,然后结合自己的信利的3.5寸横屏和手册,记住手册才是王道!
3,以前论坛有很多LCD驱动方面的帖子,你搜一下,应该会有的!